[求助] smic.18的电阻SAB、HRP层DRC错误

楼主(2022-11-28):
求助这个错怎么处理呀

求助这个错怎么处理呀

这个SAB间距报错,然后我把同排电阻都盖上SAB就不报错了,这样的操作可行吗 ...

这个SAB间距报错,然后我把同排电阻都盖上SAB就不报错了,这样的操作可行吗 ...

DRC报错:
it is not allowed to receive S/D-SN,and all LDD implant in the HRP reg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HRP 电阻是只有两端的cont 区域有p/n  imp。。你是不是再HRP电阻上面盖上一整个区域的p/n  i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P 电阻是只有两端的cont 区域有p/n  imp。。你是不是再HRP电阻上面盖上一整个区域的p/n  imp? ...

对,我盖了一层SP,不然他报错呀,就像这样 屏幕截图 2022-11-28

网友A:
你不能整个盖SP呀,就两头的cont包上SP就行。把电阻两头的SP和 PSUB ring上的sp 一起就行。。感觉你对工艺不是很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整个盖SP呀,就两头的cont包上SP就行。把电阻两头的SP和 PSUB ring上的sp 一起就行。。感觉你对工艺 ...

真的可以啊,按你说的做,没有报错了!非常感谢!!我对工艺确实不太了解,还在入门中!

网友:
一般来说HR是轻掺杂poly,上面得盖SAB,并且除了两端接以外不能有其它注入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