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两个调制器框图为什么是等效的呢?

楼主(2022-11-28):
这两个调制器框图为什么是等效的呢?

网友:
这是那本书的呢?能否发出来看看?

网友A:
上面那个是输入-输出的积分=输出,下面那个是对输入微分-输出做积分=输出,拆出来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B:
三角形是积分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输入-输出的积分=输出,下面那个是对输入微分-输出做积分=输出,拆出来确实是一样的 ...

两个的时域表达式分别怎么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形是积分器吧

网友C:
在图(a )的输入增加一对微分与积分,不改变传递函数。因为加法器是线性的,输入的积分的和等于输入和的积分。就变成图(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图(a )的输入增加一对微分与积分,不改变传递函数。因为加法器是线性的,输入的积分的和等于输入和的积 ...

输入的积分的和指哪里?输入和的积分是哪里?

网友C:
右下: a的积分+b的积分=(a+b)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 a的积分+b的积分=(a+b)的积分

就是积分的运算是线性的。
另外这句话是为什么呢?
delta调制器为什么是高通响应?
sigma-delta为什么从高通变为低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积分的运算是线性的。
另外这句话是为什么呢?

高通响应指量化噪声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低通响应指输入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C:
高通响应指量化噪声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低通响应指输入到输出的传递函数。
...

这段话说的是从delta调制器变为sigma-delta调制器之后,从高通响应变为了低通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1)环路为什么等效:笨办法求各自的传递函数,也有个小技巧,环路相等,直通相等,那整个就是相等的;
2)delta调制器,1-z^-1,分析其幅频响应, abs(1-e^-jw)就是个高通,手算的话欧拉公式展开,懒的话用matlab/mathmatic你fplot/plot出来看就行,sigma-delta同理看传递函数求个幅频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