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LL如何仿真杂散

楼主(2022-11-28):
我在小数pll跑完环路的tran仿真之后,对其锁定后的输出波形直接做fft,对其控制电压做fft,分别得到如下结果。

请问大家这两种方法哪一种稍微更准确一些,或者大家有什么别的仿真杂散的方法能不吝赐教一下,谢谢大家!

输出波形的fft

输出波形的fft

控制电压的fft

控制电压的fft

网友A:
理论上两个都行。frac spur的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吧。要设置合理的数据长度和window才行。

另外仿真最好要带封装模型。

网友B:
参考杂散来源主要有两种机制(1)CP的电流源mismatch等电路结构导致的,这种构建实际电路的case,使用transient仿真,做频谱分析是可以看到比较准确的结果的;(2)PSUB的串扰,电地的串扰等导致的参考杂散,这种只能合理规划layout布局布线,做好隔离,很难用仿真的方法得到真实结果。
楼主两种方法的话,个人认为第一种会更加准确吧,vctrl电压到VCO频率转化是有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两个都行。frac spur的频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吧。要设置合理的数据长度和window才行。

另外仿真最好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杂散来源主要有两种机制(1)CP的电流源mismatch等电路结构导致的,这种构建实际电路的case,使用tran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