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的电容怎么连,由M5M6组成的

楼主(2022-11-28):
(图片)

网友:
可以打孔,用低层金属连

网友A:
端口是MINUS和PLUS。这两个就是电阻的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是MINUS和PLUS。这两个就是电阻的两端

屏幕截图 2022-11-29  你好,这个电阻怎么连呀,就是并联的电阻然后再短接,我这种接法lvs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阻怎么连呀,就是并联的电阻然后再短接,我这种接法lvs报错
...

这电路图里面电阻是串联的,你先把所有电阻串联起来在说,有被短路的电阻再把两端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里面电阻是串联的,你先把所有电阻串联起来在说,有被短路的电阻再把两端短接。
...

串起来了呀,但是这个R8是并联的呀Parallel,R8和其他串联,自己并联,然后还要短接,我这样的接法报错,像是阻值问题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起来了呀,但是这个R8是并联的呀Parallel,R8和其他串联,自己并联,然后还要短接,我这样的接法报错, ...

图中的R8是两个电阻并联,对于R8的接法很简单,你的流入的线先接两个Minus,然后流出接两个PLUS,然后把两个R8各自的Minus 和Plus短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