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如何变成图片?

楼主(2022-11-28):
一个很多层的gds,想切分成很多个小图片,每个图片的内容是其中一层的一小部分内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截图。
如果想得到精确的图片,可以参考
gds文件转dxf/dwg文件的步骤
利用Klayout查看GDS需要导入工艺库的layer properties file(.lyp)
GDS to image
Screenshot with all the layer andscreenshot only one layer
Export into a monocromatic bitmap
Convert GDS to 1 Bit TIFF
Is there any API supporting generatingbitmap out of GDS?

用Klayout软件,因为格式不太兼容,太大的版图转dxf/dwg方法不适用,小版图还行。
大的版图可以在Klayout里用python脚本,用save_image_with_options函数保存为图片。

网友B:
用 calibre pattern ma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截图。如果想得到精确的图片,可以参考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1a3101eac90a1 ...

Klayout没有tech导出来的图片是不能区分是啥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Klayout没有tech导出来的图片是不能区分是啥层的。

用techfile和display.drf只是为了在Klayout里显示效果与cadence一致,不用也行的。Klayout里各图层都是可独立设置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 calibre pattern match

这个哪里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需要特殊的规则文件吗?

网友:
calibredrv zoom 到合适的 window, 然后 exec im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里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需要特殊的规则文件吗?

calibre 自带的pattern match的manual
需要自己写脚本

网友(2025-05-04):
哈喽,这个需求得到解决了吗?
如果还没有解决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https://bbs.eetop.cn/thread-988698-1-1.html

网友:
这样的方法不太精准,klayout作者有在论坛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