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SAR ADC分频电路

楼主(2022-11-28):
小白最近做了一个1.2V的SAR 功能正确,想要换成低压的,0.5V的电源电压,但是分频电路出现了问题不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用的是D触发器。后边要怎么改呀,时序不对都没法进行下面的步骤啦

16分频电路图

16分频电路图

VDD=1.2V的时序

VDD=1.2V的时序

VDD=0.5V的时序

VDD=0.5V的时序

网友A:
降低电压后,建议先查工作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波形最先出错的地方,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压后,建议先查工作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波形最先出错的地方,找到原因 ...

我单仿真低压分频电路时没有问题,但是加在ADC里边时序就错了,单加上采样电路就有问题了,也是要先检查吗

网友:
这么看问题不大,可以在低压分频电路后加个buffer试试,怀疑是驱动不够

网友:
level shift看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