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0.9v的mos管,它的各端电压耐压值是多少?

楼主(2022-11-28):
如图是在pdk中model文件里找到的SOA说明,MOS的各端电压的耐压值都是一样的吗?比如0.9的管子,各端耐压值都是0.9v吗

网友A:
你没有工艺文件嘛,文件上器件的电学特性都有

网友(点评):
像这种评论,没有一点信息还释放情绪。没用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工艺文件嘛,文件上器件的电学特性都有

tsmc28的工艺,pdk里model只找到有关最大电压的这张图,但是并没有说这些最大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基于不同工艺是不一样的,0.9的管子,工艺厂建议各端压差使用不超过0.9,但是其实超过也没什么,长时间可能会降低寿命,带来可靠性方面的题,如果你说的是击穿电压,那很高8V,9V1甚至10V都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