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锁相环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2-11-28):
请问,一类锁相环有两个极点,一个在DC,一个在1/RC,DC产生的相位从-90度开始,1/RC也只能产生-90度相位变化,两个极点怎么可能产生超过-180的相位,这个相位裕度又是从哪里来的?没看明白。

网友A:
不是两个极点在原点吗?

网友:
这图应该是张刚那本书上的吧,感觉的画的有问题,图上的PM<0了,零点在次级点附近是比较合理的吧。

网友B:
这图应该是张刚那本书上的吧,感觉的画的有问题,图上的PM<0了,0dB点在次级点附近是比较合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个极点在原点吗?

那个是二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应该是张刚那本书上的吧,感觉的画的有问题,图上的PM

是那本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