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dummy管怎么接

楼主(2022-11-28):
屏幕截图 2022-11-28  这种dummy管怎么接呀,它的d端和有用的管子拼一起了,并且有线要连出去,我这样接的话lvs显示短路,我不引出线接ring行吗,就是dummy管三端接一起,然后拼的那段正常引线出去

网友:
你现在这样接已经是四端接在一起了,共用的那端你用M1接上VDD了。

网友A:
dummy管的D端与查分管的端口合并,其余三端S/G/B要接到VDD是可以的,所以图中的接法是错误的,图中是Dummy四端接VDD,并且差分对管有一段是接VDD,建议对比电路,检查一下连线的正确性
更新:共用的情况下Dummy的4端接共用能否可行需要咨询电路,不共用的情况下,四端接电源地是可行的。(共用情况下一端接共用,三端接电源地可能会产生漏电流)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的管子四端接同一电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ummy管的D端与查分管的端口合并,其余三端S/G/B要接到VDD是可以的,所以图中的接法是错误的,图中是Dummy ...

designer说S/D/G接一起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管的D端与查分管的端口合并,其余三端S/G/B要接到VDD是可以的,所以图中的接法是错误的,图中是Dummy ...

dummy管三端接一起,然后拼的那段正常引线出去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er说S/D/G接一起更安全

那我dummy管三端接一起,然后拼的那段正常引线出去,这样的接法行吗,lvs能过,但不知道这种做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signer说S/D/G接一起更安全

S/D/G接一起接到电源地嘛。肯定可以,那这样的话差分对管就是不共用源漏的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dummy管三端接一起,然后拼的那段正常引线出去行吗

没明白你的意思,讨论Dummy的接法跟引线出去有什么关联嘛?

网友C:
dummy管应该四端全接同一个节点也算是dummy mos,要么全接dummy mos拼接的那个节点,在电路中相当于在差分mos的通路中增加一个负载,要么都接衬底电位,如果dummy mos的S或D端接到电路的中间节点,其他三端接电源或地那么这个mos是无法算作dummy的。建议楼主学习一下dummy的含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ummy管的D端与查分管的端口合并,其余三端S/G/B要接到VDD是可以的,所以图中的接法是错误的,图中是Dummy ...

那可不可以dummy管和差分对管共用D端,dummy的S、G和共用端接到一起,B端ji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可不可以dummy管和差分对管共用D端,dummy的S、G和共用端接到一起,B端jie
...

可以可以,但是需要问电路行不行,由电路做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但是需要问电路行不行,由电路做决定。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接的么,还有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接的么,还有分开的

是,可能你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也有别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能你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也有别的接法

好吧,目前还没遇到过,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C:
dummy管应该四端全接同一个节点也算是dummy mos,要么全接dummy mos拼接的那个节点,在电路中相当于在差分m ...

您好!您说“dummy管应该四端全接同一个节点也算是dummy mos,要么全接dummy mos拼接的那个节点”,可如果是nmos(非深N阱里),其衬底B是接地的,怎么能衬底也接到拼接的节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ummy管应该四端全接同一个节点也算是dummy mos,要么全接dummy mos拼接的那个节点,在电路中相当于在差分m ...

您好!您说“如果dummy mos的S或D端接到电路的中间节点,其他三端接电源或地那么这个mos是无法算作dummy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算作dummy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