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性能这么差,是不是有天花板?

楼主(2022-11-29):
这么多年了,也没赶上模拟锁相环。

网友A(2023-01-19):
ADPLL 与 模拟锁相相比,性能瓶颈主要在于量化噪声的影响,现在最好的ADPLL jitter 也可以做到50fs,已经可以和CPPLL,SSPLL等模拟锁相环比拟了,更重要的是ADPLL的面积小,工艺兼容性好,在先进工艺下,ADPLL是更优的选择

楼主:
ADPLL jitter 也可以做到50fs,已经可以和CPPLL,SSPLL等模拟锁相环比拟了。。。真的吗?感觉做不到SSPLL那么好的相位噪声吧

量化噪声是不是来自于ADPLL里面的ADC的quantiz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LL 与 模拟锁相相比,性能瓶颈主要在于量化噪声的影响,现在最好的ADPLL jitter 也可以做到50fs,已经可 ...

可以说一下哪些公司的ADPLL有这样的性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