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奇数次谐波的产生

楼主(2022-11-29):
在电路中不太明白奇数次谐波的产生原理,这个可以通过公式去推导计算不?

比如偶次谐波只要注意电路的对称性就可以消除,仿真中理想情况也确实不太出现偶次谐波fail;

但是奇数次谐波却很容易就超标,不是太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A:
奇偶次谐波都是电路非线性引入的,公式推导比较难,你需要搞懂大信号下发生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偶次谐波都是电路非线性引入的,公式推导比较难,你需要搞懂大信号下发生了什么。 ...

这个非线性的概念其实很笼统,如果说全差分结构解决了2次谐波问题,那奇数次谐波是不是就是单一通路上出现的问题?

网友A:
非线性确实笼统,一般就用幂级数直接表示输出,都不会管电路里发生了什么。全差分可以解决偶次谐波问题,奇次谐波的问题无法解决,而单一通路偶次谐波,奇次谐波问题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线性确实笼统,一般就用幂级数直接表示输出,都不会管电路里发生了什么。全差分可以解决偶次谐波问题,奇 ...

好的,明白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