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eful skew

楼主(2022-11-29):
什么情况下会在place阶段打开uesful skew? try了两版,同一版floorplan,一版在place开useful skew,一版不开,但postcts阶段都会开useful,postroute阶段后发现在place阶段打开useful ppa的结果会稍差一些。
我想是不是place 阶段useful skew结果,并不全是cts想要的结果,所以会导致多垫buf等一类的,反而导致ppa变差,请大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其实没有绝对,要看PPA是什么样的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啊,这个useful skew 打开后,在preCTS阶段都是默认打开的。工具默认值应该都是推荐值,可以找几条path看看,还是各阶段SDC不一致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啊,这个useful skew 打开后,在preCTS阶段都是默认打开的。工具默认值应该都是推荐值,可以找 ...

sdc是一样的,floorplan也是一样的,place的DB打开,看了就是用了useful skew 时序好一点,没用差一点,postcts阶段没什么规律,无非就是前后借timing修,但没用useful skew的postcts时许会好一点,感觉比较随机,我跑了两版place 阶段useful不开,ppa都不错,你可以try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sdc是一样的,floorplan也是一样的,place的DB打开,看了就是用了useful skew 时序好一点,没用差一点,p ...

是吗?是把place阶段的那个setOptMode -usefulSkewPreCTS false 是吧?我有机会试试

楼主:
是的,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B(2022-12-30):
useful skew,place限制多大,cts限制多大,都需要设。

网友C:
placej阶段开了early cts没, 向前向后借多少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ful skew,place限制多大,cts限制多大,都需要设。

我觉得place阶段不设,cts时会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useful skew,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cej阶段开了early cts没, 向前向后借多少ps

没有,只用了place_opt_design,useful skew都是默认值,一般是往后借,一般都是几十p的样子

网友D(2023-02-04):
引用 楼主:
没有,只用了place_opt_design,useful skew都是默认值,一般是往后借,一般都是几十p的样子
...

我在项目中开过useful  skew,会导致时钟树插入大量的buf,导致浪费很多的面积。一般只有在时序工具处理不了了的时候,手动用useful  skew去处理异常时序,不然一般是都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只用了place_opt_design,useful skew都是默认值,一般是往后借,一般都是几十p的样子
...

看一下最长一条clock latency, 会不会把其他的也拉长了, 如是的话看能不能手动ignore或则early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项目中开过useful  skew,会导致时钟树插入大量的buf,导致浪费很多的面积。一般只有在时序工具处理 ...

这里讲述了useful skew
https://t.zsxq.com/0aFBQJy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