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或原理图打label时怎么给名称加上划线?

楼主(2022-11-29):
各位高手们好,请问virtuoso画版图或原理图打label时怎么给名称加上划线?比如反相器的输入用Y字符表示,输出用Y加一个上划线表示,如下图这样的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RD不能PIN名改的合乎常理点

网友B:
lable输入_Y就是你说的这个,lable输入两个下划线才等于下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RD不能PIN名改的合乎常理点

这样做可以直接看出是Y的反向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可以直接看出是Y的反向信号。

可以使用其他代替,就不要使用这些特殊的符号,系统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le输入_Y就是你说的这个,lable输入两个下划线才等于下划线

已试过,没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试过,没用的。

版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是这样的

版图也不行啊

网友:
这样的命名是不规范的,想表明是反向信号可以用Yb来表示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B:
lable输入_Y就是你说的这个,lable输入两个下划线才等于下划线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还需要Q进文本里,勾选overbar选项

这种表现形式只在symbol的pin上用就行,net name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