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VCO DFT检测模块设计引起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11-29):
事情是这样的,目前我的PLL整体已经设计完毕,再做DFT模块,也就是LPF的输出端接一个二选一的DFT电路,目的是能够进行断开LPF上的电压Vctrl,单独从外面加一个检测带电压VC,看看是否VCO能够独立工作,同时检测VCO的增益KVCO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目前在没有加这个DFT模块的时候,LPF上的波纹能够控制的比较小,高频纹波TT下能做到400uv的上下变化,当然我知道这也和我滤波电容C2大小有关。但是再接了DFT电路后,DFT电路的输出波纹明显变大很多,达到了mv级别,这肯定是不同接受的,因此我的处理方法是在DFT电路的输出端接一个比较大的电容,这也就能够吸收很大一部分波纹,我想问的是这个大电容会不会影响滤波电路的电容呢?会不会对我的PM造成影响,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A:
dft是两路模拟开关选择?等效引入了一个极点,计算或者s域仿真看下稳定性

网友:
应该在积分电容上加,这样基本不会影响环路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是两路模拟开关选择?等效引入了一个极点,计算或者s域仿真看下稳定性

感觉相当于引入了一个电阻,所以波纹很大了,除非再加一个电容,就相当于三阶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