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2的命令

楼主(2022-11-29):
请问icc2里有哪条命令可以报出指定net的capacitan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谢谢指点。不过我试了一下这个还是会带上load pin的cap,请问有什么办法只得到一条net的cap吗?我想看一下长距离的path的cap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我试了一下这个还是会带上load pin的cap,请问有什么办法只得到一条net的cap吗?我想看一 ...

不求甚解的方式,report_delay_calculation报告中的total cap值减去receiver model capacitance值就是net cap值;
求甚解的方式,找到这根net名,之后去spef里面搜索这根net,找到编号,再搜索*D_NET+【编号】,然后读*CAP的值。
前提是你要学点spef的语法,本质上cap是一段一段的,尤其是spef中的cap,是耦合电容+本身的电容,根据RC模型不同,对应语法也有点区别。大差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