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加guard ring时,如何才能封闭

楼主(2022-11-29):
在creat->Multipart Path时将环首尾相接,会出现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报错

报错

网友:
选中环,q属性,点subpart,enclosuresubpath里,把突出AA的部分都设置成0,选一个层次改完点一下edit,把起点终点改成0就不会突出来,这样对接也不会出错,然后把常用的封闭环什么的做到一个cell里,用的时候直接复制用就行了

网友A:
Create Guardring by Warapping而不是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ate Guardring by Warapping而不是Path

第一个图标

网友:
Creat-Fluid Guard Ring  在弹出页面的上方选择Retangle 就可以画一个封闭的环了

网友:
全选需要加环的器件 再shift g

网友:
框柱要加环的器件然后Shift g 选择环的类型就可以自动加封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