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蒙卡分析怎么debug呢

楼主(2022-11-29):
在蒙卡仿真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在3σ范围之外,然后找到这个不好的点open debug environment,单独用ADEL仿真发现数据是正常的,这个是为啥呢?

网友A:
我看你标注的是BW带宽的蒙卡,你蒙特卡洛有问题的结果是接近零,那么你最好看一下你的AC,应该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标注的是BW带宽的蒙卡,你蒙特卡洛有问题的结果是接近零,那么你最好看一下你的AC,应该是有问题 ...

你好,请问具体应该怎么看呢,我用的stb,然后打开这次的仿真环境重新仿真数据还是正常的

网友B:
猜测 是公式 测量的问题,调整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 是公式 测量的问题,调整下试试

啊这,这咋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