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如何插入SRAF?

楼主(2022-11-29):
50资产
最好来点新手小白能看懂的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我在user guide也看到这部分,但是实在太难了。。
...

加SRAF主要就是这两个命令,相对来说第一个命令比较简单,只需要在里面定义要加的SRAF的长宽距离和一些与主pattern的约束就好了,第二个命令相对复杂一点,要写在一个file中,不过加的SRAF更多更灵活,你可以直接去calibre的命令手册里面找,里面都用例子告诉你一版的格式的。

网友A:
calibre有专门的的命令可以插入SRAF,老版本的一版是用OPC SBAR,新版本可以用nmSRAF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有专门的的命令可以插入SRAF,老版本的一版是用OPC SBAR,新版本可以用nmSRAF插入 ...

大佬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吗,我在user guide也看到这部分,但是实在太难了。。

楼主:
发重了,和下面一样,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SRAF主要就是这两个命令,相对来说第一个命令比较简单,只需要在里面定义要加的SRAF的长宽距离和一些与 ...

感谢您的回复,现在官方文档中要求的东西我还缺这个SVRF 和LITHO FILE,

我找到了一个把两个写在一起的template,但是里面的内容太复杂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修改。
大佬您有什么新手比较友好的教程吗?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个,而且要做的东西只是把这个作为工具,所以不会在这里用太多时间,
如果按照官方user guide来做要回去学太多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现在官方文档中要求的东西我还缺这个SVRF 和LITHO FILE,

我找到了一个把两个写在一起的t ...

看不见你发的图,其实如果你有template就很好改了,因为calibre的东西相对来说入手比较简单,他的语法都是SVRF那一套,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你发的图,其实如果你有template就很好改了,因为calibre的东西相对来说入手比较简单,他的语法 ...

谢谢大佬,我那个就是截图了一下文档里缺的那俩文件。
您发的图片我也看不见,能麻烦您重新发一下吗?
好像直接把图片粘贴进编辑框里没法显示,需要点击图片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你发的图,其实如果你有template就很好改了,因为calibre的东西相对来说入手比较简单,他的语法 ...

还有一个问题大佬,我从别人那里要到一个SVRF,他和我要处理的gds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用的models是litho models,我有的models是optical+resist,

您知道像这种情况要修改哪些内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大佬,我从别人那里要到一个SVRF,他和我要处理的gds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用的models是litho ...

这两种model应该是可以相互转换的,lithomodel是新版的calibre才有的,是mentor为了更好的兼容他们的nmModel工具开发的,两个model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格式不太一样罢了,如果你不需要用他们的model工具的话其实不用转换的,各自遵循自己的命令格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那个就是截图了一下文档里缺的那俩文件。
您发的图片我也看不见,能麻烦您重新发一下吗?
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model应该是可以相互转换的,lithomodel是新版的calibre才有的,是mentor为了更好的兼容他们的nmMo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这个转换是基于calibre提供的工具吗?
不知道这部分操作在用户手册哪里可以查到?————————
我好像找到了,但它不支持vt5格式的resistmodel的转换,我手里的之后vt5 resist mod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这个转换是基于calibre提供的工具吗?
不知道这部分操作在用户手册哪里可以查到 ...

工具就是建模时的工具,其实按照格式改写就好了。
如果是VT5的model的话那是很老版本的mdoel,现在基本都是使用nmModelflow的工具了,VT5和nmModelflow的model相互转换的话可能需要建模时候的数据gds等了,这些在你的model file应该是有的,当然也有可能会丢失,因为calibre在模型建成后就不会去调用这些东西了
不过加SRAF应该不需要用model吧,除非你是使用的 RET MBSRAF,但是这个是有先进节点的特定layer才有用到,而且mentor自己应该也不推荐吧。
你可以联系AE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就是建模时的工具,其实按照格式改写就好了。
如果是VT5的model的话那是很老版本的mdoel,现在基本都 ...

谢谢大佬,联系对方给解决了。多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就是建模时的工具,其实按照格式改写就好了。
如果是VT5的model的话那是很老版本的mdoel,现在基本都 ...

大佬,又遇到问题了。。
对方只能提供基于MBSRAF的解决方案,但是不支持我现在的optical models。
能麻烦您帮忙提供一个基于optical和resist的svrf模板吗?
我的输入层只有vias, nosraf(禁止sraf区域),sraf(允许插入sraf的区域)三层。
或者能不能麻烦您指导一下如何转换基于VT5的mode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又遇到问题了。。
对方只能提供基于MBSRAF的解决方案,但是不支持我现在的optical models。
能麻烦 ...

你说的这些在manual应该都有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早manual有找到相应的模板,至于VT5/CM1等model太老了,我也没用过,理论上只要按照格式改写就好了。或者用原来的数据重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在manual应该都有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早manual有找到相应的模板,至于VT5/CM1等model太老了, ...

感谢您的回复,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