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差分版图半包和全包的区别吗?

楼主(2022-11-29):
顺便问一下iso环你们都怎么去掉呢?

网友:
全包还是半包应该是跟你工艺有关吧,你要用的金属层少的话,只能半包,不然你线走不出来。调出来器件自带iso环Q一下就可以看到iso ring属性了,直接去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