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的电容怎么摆放,一定要离其他金属层2um吗

楼主(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由M5M6组成的电容,drc报错,这个电容应该怎么放才行呀,还是说目前这样放没问题,是工艺库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橙色金属线离电容太近了,LSW那边打开电容的识别层mask,在识别层区域内不得有其他金属在内,包括打孔,都必须拉到区域外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橙色金属线离电容太近了,LSW那边打开电容的识别层mask,在识别层区域内不得有其他金属在内,包 ...

你好,这个识别层在哪打开呀,我这边开了所有层了,电容只显示M5M6还有孔呀,其他的好像没有 屏幕截图 202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