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OPA第三级CS管的直流偏置问题

楼主(2022-11-29):
下图1(黑底)是一个三级OPA,我的理解是:第二级输出节点A为高阻节点,所以节点A的电平是不确定的,就类似全差分的共模反馈,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可以直接用节点A来偏置第三级的共源放大管呢?考虑到PVT的影响,我认为节点A的电压是会漂移的,所以不能直接拿它用来偏置第三级CS管,但查看电路确实这么做了而且流片了,这是可以的吗?

我在吴金的书上也找到了类似的结构,电路图2是白底的。

网友:
这是比较器结构,所以A是输出高低电平呢,就像CMOS反相器那样的推挽输出。

网友:
比较器结构中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差分对是在第二级双转单的。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OPA用于反馈网络,也就是是作为运放使用,而不是开环比较器

网友A:
运放有两个基本概念: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A点的输出范围足以覆盖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有两个基本概念: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A点的输出范围足以覆盖输入范围。 ...

您说得确实对,但是我的疑问是:第三级放大器最基本的直流偏置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着PVT变化的,这没办法保证直流工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