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为什么仅仅是同比例扩大W和L,电流却变大了一被

楼主(2022-11-29):
右边的管子仅仅是W和L变成了左边的两倍,为什么电流却差了一倍啊,不是应该几乎相等吗,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疑惑

网友A:
管子变宽电流就是会增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变宽电流就是会增大啊

可是也变长了啊,宽长比不是没变的嘛。。

网友:
gm都变了,电流变化应该不是线性的,是不是短沟道,vth是不是也变了

网友:
沟长调制条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