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得到MOSFET的VTH与L的关系曲线?

楼主(2022-11-29):
我之前一直用手动改变MOSFET的L,然后得到不同的VTH,最后得到总的关系曲线。

现在,我想通过跑一次DC,然后sweepL,但是在output不知道怎么设置公式可以plot 管子的VTH?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安装的虚拟机,如果我没有操作的话,过几分钟屏幕会自动睡眠,这个可以关闭吗?怎么关闭呢?

求大佬指点。

网友:
第一个问题感觉可以设一个固定的Vgs,测源级电压啊,在calculator里选Vdc再选择点电位测量,第二个问题,百度没有吗?感觉好像应该不难的yangzi....

网友A:
我记得calculator里面有个OS函数  可以用它跑MOS管的各个参数(跨导、输出阻抗、本征增益、Cgg等),你可以去那看看有没有VTH,

网友B:
关于第一个问题,何乐年的这本书上,附录E parametric analysis部分有MOS 管阈值电压和温度以及 MOS 管尺寸间的关系的详细仿真过程,可供学习。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_何乐年.pdf (24.4 MB , 下载次数: 2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calculator里面有个OS函数  可以用它跑MOS管的各个参数(跨导、输出阻抗、本征增益、Cgg等),你可以 ...

感谢感谢,亲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个问题,何乐年的这本书上,附录E parametric analysis部分有MOS 管阈值电压和温度以及 MOS 管尺寸 ...

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