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ICC有变化

楼主(2022-11-29):
芯片内部具有稳压源,稳压到3V左右,在电源引脚上串联电阻,测试ICC会增大,从20欧姆到200欧姆ICC会依次增大,0.2mA-0.6mA,之后就不不会变化,按理说串联100欧姆电阻,ICC应该不会有变化才对,想请教各位大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是什么?

楼主:
外部供电电源为12V

网友A:
你这是稳态电路还是动态电路?串电阻后芯片电源是否稳定(可用示波器观察)?如果不稳定,电流变化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稳态电路还是动态电路?串电阻后芯片电源是否稳定(可用示波器观察)?如果不稳定,电流变化很正常啊 ...

我也不清楚电路形势,串联100电阻之后电源波形波动幅度很小,但是ICC增大0.6,串联200欧姆仍然是增大0.6,串联20欧姆50欧姆就是增大0.2,0.3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