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smic18工艺库的电阻

楼主(2022-11-29):
刚开始使用smic18的工艺库,看到里面有很多电阻,但是不知道应该使用哪一个,而且也不知道电阻应该怎么调阻值,看到有多个可调参数,不太清楚这些参数表示什么。

楼主:
请问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应该怎么设置这些参数呢?

网友:
调L和W,你这个是金属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