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电阻报错

楼主(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屏幕截图 2022-11-29

图一是报错内容,图三一条电阻的版图阵列,图四是图5电阻的阵列,宽长比都一样,可是lvs报错的意思是好像是电阻大了,我检查了多遍,没有发现多连了电阻呀,报错高亮的是dummy,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A:
你LVS没有屏蔽电阻dummy,或者是你在电路中添加上你的电阻dummy再试一试。

网友B:
电路把dummy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VS没有屏蔽电阻dummy,或者是你在电路中添加上你的电阻dummy再试一试。

屏幕截图 2022-11-30  LVS加上了这个选项又跑了一遍,还是不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把dummy加上

电路上加dummy是怎么个加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上加dummy是怎么个加法呀

在电路里面加上和layout里面一样多的dummy电阻,两头接VSS吧你这图应该是

网友C:
好像parallel的你接成series的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parallel的你接成series的接法了

可是parallel的电阻电路上是短接的呀,接成series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parallel的电阻电路上是短接的呀,接成series应该也没问题吧

R5和R0

楼主:
接成并联了呀,我把他们的上下作为正极用M2连一起,然后中间连一起作为负极再连出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成并联了呀,我把他们的上下作为正极用M2连一起,然后中间连一起作为负极再连出去的 ...

你可以点一下LVS的报错看看报的是哪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点一下LVS的报错看看报的是哪一根

屏幕截图 2022-11-30  屏幕截图 2022-11-30  点击layout的报错的是最右边的dummy管,点击source报的是dummy管和那个R8,但是我看了,连接没错呀

网友C:
你的地的名字叫VSS还是GND?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在LVS Option里面的supply加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地的名字叫VSS还是GND?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在LVS Option里面的supply加上看看 ...

那个GND是R8出来的线,我打上的text,是要连VSS的,已经拉了一条线在下面连上VSS了!地的名字是VSS 屏幕截图 2022-11-30  ,LVS Option需要勾选哪个呀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要不试着重新做个电路,在电路上把dummy电阻加上,重新导个CDL,再跑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试着重新做个电路,在电路上把dummy电阻加上,重新导个CDL,再跑下,试试 ...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个加法呀,dummy电阻是加在电路里的哪个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道怎么个加法呀,dummy电阻是加在电路里的哪个位置呢

...

在电路上,copy一根电阻做dummy,两端接vdd或者接GND,看你其他电阻的衬底电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