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衬底应该如何接。

楼主(2022-11-30):
小白最近在画版图,遇到一个问题:MOS管的整个DIFF层都是衬底,但他是通过通孔和源漏接在一起的,PMOS的衬底要接VDD,NMOS的衬底要接地。我应该怎么把衬底连出去,S和D又不是连的最高电位和最低电位。

网友A:
Creat - Fulid guard ring 创建一个保护环,PMOS旁边放的是Nwell ring, NMOS旁边放的是Pring,这里的ring就是器件的B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at - Fulid guard ring 创建一个保护环,PMOS旁边放的是Nwell ring, NMOS旁边放的是Pring,这里的ring ...

补充一点,做的guardring分两种,N环一般是由NW,N+,AA(有源区),CT孔,M1组成的。P环是由P+,AA,CT,M1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