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反相器链尺寸

楼主(2022-11-30):
请问一下buck电路中驱动功率管的反相器链的最后一级的尺寸是根据这一级反相器驱动功率管的上升延时来定的,那这个上升延时一般是取多大啊?麻烦有知道的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越快效率越高,但开关噪声越大。开关噪声太大可能影响器件正常工作。开关噪声又和封装,PCB密切相关。所以保守参考对手尺寸。建议留些冗余。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