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设计问题

楼主(2022-11-30):
前段时间仿真一个板级PA,单级。它在稳定后分别进行了负载牵引和源牵引。输入匹配是把50欧匹配到源牵引的值。
后来我想做一个MMIC,片上的PA,三级级联。我想知道级间匹配怎么做?看论文是说,先把输出级晶体管负载牵引后,得出负载值,新建工程,对它进行S参数仿真,看S11的阻抗。然后把这个值匹配到第二级放大晶体管load pull后的值。
但是我后来又想不通,为什么做板级PA的时候要做源牵引呢?不可以像片上一样看S11,然后共轭匹配吗?

网友A:
load pull和source pull理论上你要来回迭代的,source pull做完可能要重新做load pull,反复迭代直至最后收敛。本质上是因为S12不够低(或者说Cgd太大),不是单向放大,source会影响load,load会影响source;片上MMIC PA有可能是cascode设计,其实单向性会比单片的好,所以工程上常常不需要这样做了。其实有的人做级间匹配不再做前级的load pull,而是直接共轭匹配,因为小信号的时候load pull和共轭匹配会趋于一致的。

网友B:
多级PA,前级都是Driver,要确保你DA级能出足够的功率,起码要比你输出级Load pull时候给定的Pav大且留有余量。
load pull搞完你知道PA管子尺寸和负载阻抗,也就大概知道你DA级管子尺寸以及需要看到的阻抗范围,草率点说是按比例缩放的。确保DA可以推得动后一级,级间匹配方式取决以你能拿到的匹配原件,从后一级输入阻抗开始,加匹配网络到你DA希望看到的阻抗范围就行了(前级load pull做下还是有意义的,让你知道哪个阻抗范围你功率能出大概多少)。不管几级,它还是PA。级间匹配的自由度在于只要能推动DA就行,麻烦的是不同频点之间阻抗收敛,尽量做收敛。把电源网络/L和C的尺寸考虑到匹配中。以及你的电源如何做by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级PA,前级都是Driver,要确保你DA级能出足够的功率,起码要比你输出级Load pull时候给定的Pav大且留有余 ...

我想问级间匹配中,从输出级的输入阻抗往前级匹配,这个输入阻抗是看S11的对吗?因为我做板级PA的时候,因为只有单级,我是把单管source pull 的值匹配到50欧的。所以这让我产生了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pull和source pull理论上你要来回迭代的,source pull做完可能要重新做load pull,反复迭代直至最后收 ...

请问这个直接共轭匹配指的是?如果前级不做load pull的话,我是把应该把S11匹配到哪个阻抗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级间匹配中,从输出级的输入阻抗往前级匹配,这个输入阻抗是看S11的对吗?因为我做板级PA的时候, ...

后级PA输入S11,Smith chart,倒退着加匹配原件,把阻抗范围拉到你DA load pull出来的,要实现的功率圆范围。级间阻抗低,能推出的功率更大,线性度也不易受限。但是同事也掉你的增益,也掉效率,不过效率影响还行啦。看你手头工艺能力和指标需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级间匹配中,从输出级的输入阻抗往前级匹配,这个输入阻抗是看S11的对吗?因为我做板级PA的时候, ...

S11,Smith-chart第一级负载阻抗就是:级间匹配网络加上第二级输入阻抗
第一级负载阻抗低一些,DA能出功率足,Psat起码不会受限于DA,但是也会掉你的增益和效率,跟着指标做吧
折中就是你想得到点什么,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B:
后级PA输入S11,Smith chart,倒退着加匹配原件,把阻抗范围拉到你DA load pull出来的,要实现的功率圆范 ...

大佬,我不会做PA的source-pull,load-pull我会,source-pull应该也用portadapter跑PSS或hb看等功率圆的最佳阻抗吗?然后source-pull的portadapter输入端应该接port还是下一级输入端?port应该给输入信号吗?详细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