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skill脚本可以把窗口全屏

楼主(2022-11-30):
问题:每次打开一个View都要自己扩大拉伸四个角,非常不方便。需求:有没有一种脚本可以一键把View拉到最大?ps电脑是双屏,一个电路一个layout。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好东西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有错误:*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myScreenWidth
*Error* error while load file "路径“ at line 7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还有就是,这个代码的意思是我只要带开一个窗口他就会自动全屏吗
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错误:*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myScreenWidth
*Error* error while load file "路径“ at li ...

你代码敲错了吧,我自己load进去是有用的。

你如果是两个一样大的屏幕的话,这个代码可以让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各自占满一个窗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错误:*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myScreenWidth
*Error* error while load file "路径“ at li ...

我试了下,可以的,我改成全屏了envSetVal("schematic" "schWindowBBox" 'string
           sprintf(nil "((0 0) (%d %d))" myScreenWidth myScreenHeight))
envSetVal("layout" "leWindowBBox" 'string
           sprintf(nil "((0 0) (%d %d))"  myScreenWidth myScreen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敲错了吧,我自己load进去是有用的。

你如果是两个一样大的屏幕的话,这个代码可以让schematic和l ...

我再检查检查吧,感谢大佬!!
ps:请教一下后面那个envVal函数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后面的格式是什么?刚刚开始摸索学习skill,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可以的,我改成全屏了envSetVal("schematic" "schWindowBBox" 'string
           sprintf(nil ...

那可能是我哪里手打错了,但是我检查了 好多遍都没看出来哪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敲错了吧,我自己load进去是有用的。

你如果是两个一样大的屏幕的话,这个代码可以让schematic和l ...

感谢,我找到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可以的,我改成全屏了envSetVal("schematic" "schWindowBBox" 'string
           sprintf(nil ...

那两个窗口不是重叠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大佬!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是单独打开一个没有跟电路XL关联的layout是没有问题的,单独打开电路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版图是电路XL出来的,也就是说打开layout,电路也会跟着弹出来的话,电路就不是全屏放大了,而且,我习惯layout在左边,电路再右边,所以我改了一下脚本的顺序,但是,一打开还是layout在右边,有什么改进方法吗~感谢!!!

网友A:
1)LayoutXL代码里面自己掌控了窗口的排布,所以你改不了XL的这个行为
2)把我给你的代码中,schematic和layout窗口的设置颠倒一下就可以了:schematic写到layout的地方,schWindow写到leWindow的地方,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ayoutXL代码里面自己掌控了窗口的排布,所以你改不了XL的这个行为
2)把我给你的代码中,schematic和la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窗口不是重叠起来了?

对的

网友C:
有大神能把XL开打的界面变成这种一半一半的么?感觉大部分的情况都在XL状态下设计版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大佬这咋解决啊,提示没有电路图环境变量。版图打开有用,电路图打开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咋解决啊,提示没有电路图环境变量。版图打开有用,电路图打开没用。
...

“schematic”,小写的 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小写的 s

OK,感谢!

网友E(2023-01-09):
在.cdsenv文件中有“layoutWindow”和“schematicWindow”可以设置窗口默认大小,坐标根据自己显示器的分辨率决定。

网友F:
在cdsenv文件里直接设置就可以,不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cdsenv文件里直接设置就可以,不用脚本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dsenv文件中有“layoutWindow”和“schematicWindow”可以设置窗口默认大小,坐标根据自己显示器的分辨 ...

感谢大佬~~·

网友G:
cdsenv里layoutXL有layoutwindow和schematicwindow两个参数,改了以后XL的窗口也可以弹到设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cdsenv里layoutXL有layoutwindow和schematicwindow两个参数,改了以后XL的窗口也可以弹到设定的位置
...

感谢老师~~~我用了脚本解决~~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哥哥,牛啊。敢问哪里高就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E:
在.cdsenv文件中有“layoutWindow”和“schematicWindow”可以设置窗口默认大小,坐标根据自己显示器的分辨 ...

这个.cdsenv文件在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大佬,添加了,版图可以占一半,但是电路图不能占一半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添加了,版图可以占一半,但是电路图不能占一半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cdsenv文件里直接设置就可以,不用脚本

大佬,cdsenv文件是哪个,找不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错误:*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myScreenWidth
*Error* error while load file "路径“ at li ...

我这边也显示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也显示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在.cdsenv里设置下就好了,这个代码是在L的环境下可以用,我试了好久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在.cdsenv里设置下就好了,这个代码是在L的环境下可以用,我试了好久

请问virtuoso加载的是哪里的.cdsenv ?我启动virtuoso的目录还是什么根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virtuoso加载的是哪里的.cdsenv ?我启动virtuoso的目录还是什么根目录?

用户目录下的,你得先存一个.cdsenv到用户目录下

网友:
good stuff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打开一个Layout再打开XL 又回到最初的原点了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示例代码,存入 .cdsinit就可以了。该代码是分别将schematic和layout窗口并列占一半的窗口。
...

想问下我们用的VNC,虽然是双屏但是实际上是一块屏幕,这种适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有大神能把XL开打的界面变成这种一半一半的么?感觉大部分的情况都在XL状态下设计版图 ...

XL的电路版图直接在cdsenv里面设置参数就可以了,搜一下关键词window

网友:
实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XL的电路版图直接在cdsenv里面设置参数就可以了,搜一下关键词window

.cdsenv文件在哪呢?路径?

网友(2024-05-25):
引用 楼主:
有错误:*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myScreenWidth
*Error* error while load file "路径“ at li ...

我出现了和你差不多的问题,你是哪里敲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