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与TEM结果差距大

楼主(2022-11-30):
想请教一下,innovus在计算时不同时钟的source insertion delay不同,但tempus计算时不同时钟的source insertion delay相同,导致postroute与sta的结果有几百ps的差距要如何解决?

网友:
1. block level 出现的问题?
2.两个 clock 之间的check?
3.最好贴个图看一下

楼主:
是block level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block level的问题,

2条path都不一样

楼主:
仔细比对了一下发现INN的arrive time path是从一个module的pin开始计算的(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之前遇到的都是从clk或者实际instance开始计算的),但是tempus是从一个clock开始计算的,arrive time 的路径差异是结果差别很大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