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申请ESD/EOS和Latch up 版主

楼主(2022-11-30):
本人专门从事芯片级ESD与Latch up防护设计,对工艺,器件,电路,版图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一直持续在自己的博客更新ESD与Latch up相关日志,每周工作时间皆可上线答疑管理。希望能让ESD板块越来越热闹,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ESD与Latch up。

网友A:
大佬帮忙 分析下 图中圈出的电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帮忙 分析下 图中圈出的电路作用

这部分电路被称为 shut-down control。P1电容的作用应该和VDD的上电时间有关。N1与N2组成电流镜,当正常上电后,N2上会流过一个电流I2,I2经过电阻,将N3开启,N3会把RC中间节点的点位钳到高点位,再经过反向器后,GCNMOS的栅压在正常上电后一直保持低电位。ESD防护电路在正常上电后会一直处在关闭状态。这个电路我看不到参数,具体的细节你跑一次仿真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已批准,欢迎积极回答大家问题
也欢迎多多分享精品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被称为 shut-down control。P1电容的作用应该和VDD的上电时间有关。N1与N2组成电流镜,当正常上 ...

谢谢老师的讲解,收益颇多。请教下仿真ESD有没有系统性的仿真,目前我做了单独电容值与单独RC的仿真,还有就是启动与ESD脉冲的瞬态仿真。
还需要那些仿真,才能做出一个好的ESD。谢谢

仿真电路图:

仿真电路图:

正常上电与ESD脉冲分别仿真:

正常上电与ESD脉冲分别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讲解,收益颇多。请教下仿真ESD有没有系统性的仿真,目前我做了单独电容值与单独RC的仿真,还 ...

ESD的仿真很依靠fab厂的支持,国内的三大工艺我都用过,感觉就smic稍微重视一点点,但提供的物理参数,还有实验数据都很少,仿真很难仿。国外有些工艺厂很重视ESD指标,不仅数据充分,而且会提供专门的ESD设计软件。如果想详细的通过仿真了解ESD的特性,目前都是使用sentaurus等TCAD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ESD的仿真很依靠fab厂的支持,国内的三大工艺我都用过,感觉就smic稍微重视一点点,但提供的物理参数,还 ...

网友(2023-01-03):
支持,现在很多都不懂,ESD工程师说啥就改啥

网友B(2023-03-31):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被称为 shut-down control。P1电容的作用应该和VDD的上电时间有关。N1与N2组成电流镜,当正常上 ...

电容倍增电路

电容倍增电路

电容倍增电路

网友C(2023-09-19):
引用 网友B:
电容倍增电路

请问这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书?

截图下侧有引用文献

网友D:
请问版主,能帮我看看我的ESD版图的问题吗?我的ESD保护管无法同时打开,我做的一个opendrain端口,我又要让管子驱动能力够大,又要让管子对ESD高压有免于打坏的能力,我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
我一条一条的回答吧:针对ESD保护管无法同时打开的问题,就是开启不均匀,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ESD管的Drain端放置一个镇流电阻,一般Salicide Block能起到这个作用。Open—Drain的驱动管增加驱动能力和提高ESD防护能力这个并不冲突,除了放置Salicide Block外,拉宽W,放置多个Finger既能提高ESD又能提升驱动能力,大线宽工艺很多Open—Drain的驱动管就不做ESD了,其本身ESD的鲁棒性足够了。

网友E:
请教版主一个版图问题,非对称的ESD管子,drain端到gate的space或者说drain端的宽度远大于source端。我看到的解释是drain端阻值,那s端不应该也要增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能帮我看看我的ESD版图的问题吗?我的ESD保护管无法同时打开,我做的一个opendrain端口,我又要 ...

我一条一条的回答吧:针对ESD保护管无法同时打开的问题,就是开启不均匀,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ESD管的Drain端放置一个镇流电阻,一般Salicide Block能起到这个作用。Open—Drain的驱动管增加驱动能力和提高ESD防护能力这个并不冲突,除了放置Salicide Block外,拉宽W,放置多个Finger既能提高ESD又能提升驱动能力,大线宽工艺很多Open—Drain的驱动管就不做ESD了,其本身ESD的鲁棒性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版主一个版图问题,非对称的ESD管子,drain端到gate的space或者说drain端的宽度远大于source端。我看到 ...

S端不同拉宽 ,S端不会发生击穿。

网友: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EFT的干扰模式有L、N以及L+N,这三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是测试L、N都pass +/-4KV,但是测试L+N,结果就比较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4-12-31):
有需要相关HBM/CDM/TLP设备的可以联系哦,

网友F:
是番茄ESD小栈那位大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番茄ESD小栈那位大佬吗?

那确实是我的公众号 不过大佬也谈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确实是我的公众号 不过大佬也谈不上。

大多数新手小白都拜读过,很有帮助,resp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