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咨询

楼主(2022-11-30):
画版图时,画线时怎么自动对齐孔

网友A:
快捷键A手动对齐,A-F3设置间距对齐。自动的话脚本要怎么识别你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A手动对齐,A-F3设置间距对齐。自动的话脚本要怎么识别你的意图?

不是手动,是画线的时候,virtuoso自动对齐线或者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手动,是画线的时候,virtuoso自动对齐线或者孔

你这个意思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建议截图说明!

网友B:
画线时候右击勾选auto tap wi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线时候右击勾选auto tap wire

是的,自动的功能只有wire,path没有,请问wire和path用哪个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