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工艺

楼主(2022-11-30):
大神们,求助下东部.18工艺区分不同电位nmos用的哪个层?1.8v和5v的mos是用同一个层隔离吗

网友A:
你可以分别看看design rule里1.8v器件和5v器件的版图剖面图

网友B:
看不到design rule 就打开版图调用一下两个器件 然后按T看一下层次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分别看看design rule里1.8v器件和5v器件的版图剖面图

器件剖面图好像没有提到不同p阱电位用什么层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design rule 就打开版图调用一下两个器件 然后按T看一下层次的差别

不清楚两种nmos隔离不同p阱电位分别用的哪个层次。在单个pcell上面看不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两种nmos隔离不同p阱电位分别用的哪个层次。在单个pcell上面看不到的吧

...

有的工艺好像隔离不同电位是靠拉开间距的,不一定是增加什么层次,能查一下design rule最好了。

网友:
TGO层区分

楼主:
TGOX50?这是5v mos的栅氧化层区域阿,不是区分不同p阱的层吧

网友:
查一下design rule ,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晶合的工艺呀  12寸的wafer  性价比更高 供IP授权 ic设计 晶圆量产 能有足够稳定的合肥晶合的产能 ...

老哥 PDK包能不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