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集成到virtuoso中

楼主(2022-11-30):
50资产
按照网上的教程已经将Calibre集成到了virtuoso中,但是在virtuoso中打开Calibre2015时,会出现下图中的错误,在网上找了找,也没能解决该问题,之前安装成功过,但是这一次就一直报错,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linux版本问题?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cdsinit里面哪一句造成了这个错误,我搜索了一下Calibre的SKILL代码,里面没有这个报错信息。而且Calibre已经Load到最后一句成功了,所以是其他的代码造成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版本问题?

之前也是用的这个版本的linux,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cdsinit里面哪一句造成了这个错误,我搜索了一下Calibre的SKILL代码,里面没有这个报错信息。 ...

好的,我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是用的这个版本的linux,没有报错

那就是你的环境设置问题了

网友C:
你直接在terminal中输入calibre -gui 如果不能启动calibre,那就是你环境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在terminal中输入calibre -gui 如果不能启动calibre,那就是你环境设置问题。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感觉是你linux 和calibre版本不匹配

网友D:
同样感觉是版本问题,要不就是你集成到.cdsinit里面的语句写的有问题,或者就是.cshrs环境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感觉是版本问题,要不就是你集成到.cdsinit里面的语句写的有问题,或者就是.cshrs环境设置不对 ...

我用的是虚拟机,ubuntu18.04,IC617,calibre2015.

网友:
之前帖子里下载的,你看看能不能用上,我用这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