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设计问题咨询

楼主(2022-11-30):
想问问大佬们:1、在1GHz左右频段需要用GSG pad吗,跳金丝性能影响大吗?
2、VCO的输出buffer(用来测试的)关注的点是什么?需要阻抗匹配吗?输出接50欧姆探针的话,隔直电容接10p这个量级,负载电阻上才会有比较大的摆幅(300m左右),并且波形失真,会不会导致二次谐波抑制比特别差?
我做的是一个class-D的, 输出摆幅接了一个自偏置反相器buffer,输出波形变了,输出1V满摆幅的类似方波,会不会增加的谐波恶化相位噪声?(虽然仿真结果差别不大)
3、大佬们能不能推荐一些VCO、PLL的测试文档  /感激感激//

网友A:
用CML形式的,因为主要是测相噪(过零点),阻抗匹配的要求不高,交流耦合电容是片内还是片外的?片内的话这个电容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ML形式的,因为主要是测相噪(过零点),阻抗匹配的要求不高,交流耦合电容是片内还是片外的?片内的话 ...

因为我的VCO输出摆幅很大,CML第一级摆幅还压缩了,正常吗?CML一般用几级? 本来打算片内的,要驱动50欧姆负载,仿真了下,这个电容得10p这个量级负载电阻端才会有300m左右的摆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VCO输出摆幅很大,CML第一级摆幅还压缩了,正常吗?CML一般用几级? 本来打算片内的,要驱动50欧 ...

VCO后面没buffer?摆幅压缩就压缩啊,关注的主要是过零点,还有斜率,能保证斜率别衰减输出相噪就取决于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后面没buffer?摆幅压缩就压缩啊,关注的主要是过零点,还有斜率,能保证斜率别衰减输出相噪就取决于VC ...

VCO输出共模有点低,导致CML输入对管仿静态工作点的时候处于亚阈值区,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VCO输出共模有点低,导致CML输入对管仿静态工作点的时候处于亚阈值区,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

交流耦合呗

楼主:
这个结构吗?是不是C1得设置得适当衰减一下VCO的摆幅?

这个结构吗?是不是C1得设置得适当衰减一下VCO的摆幅?
多谢大佬指点!是这样的结构吗?是不是得设置好C1,适当衰减一下VCO的输出摆幅,使得在整个周期内M1,M2都避免进入三极管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是这样的结构吗?是不是得设置好C1,适当衰减一下VCO的输出摆幅,使得在整个周期内M1,M2 ...

不需要衰减,时钟信号只关心过零点,最大输入电压时候差分对工作在线性区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衰减,时钟信号只关心过零点,最大输入电压时候差分对工作在线性区没啥影响
...

嗯嗯,多谢指点!

网友B:
自偏置的反相器buffer驱动即可,关注的是buffer不会影响相位噪声即可。也就是过零点不受影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偏置的反相器buffer驱动即可,关注的是buffer不会影响相位噪声即可。也就是过零点不受影响即可。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