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如何产生一个电压OUT

楼主(2022-11-30):
大佬求讲解

网友A:
稳态就是 VGSP + VGSN,
VDD是LDO输出吧,电流 主要由 使能控制的长沟道管子决定,
负反馈提高噪声抑制比 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就是 VGSP + VGSN,
VDD是LDO输出吧,电流 主要由 使能控制的长沟道管子决定,
负反馈提高噪声抑制比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就是 VGSP + VGSN,
VDD是LDO输出吧,电流 主要由 使能控制的长沟道管子决定,
负反馈提高噪声抑制比  ...

输出确实类似一个LDO,用来充当一个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就是 VGSP + VGSN,
VDD是LDO输出吧,电流 主要由 使能控制的长沟道管子决定,
负反馈提高噪声抑制比  ...

您好,像这种负反馈的相位该如何补偿呢?难道在产生电流的NMOS管的gate端加对地的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