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有没有那种高输入阻抗,输入接GATE的单端转差分电路?

楼主(2022-11-30):
如题,输入阻抗要求1GΩ的单端转差分电路,要求输入范围能到0V输入;

网友A:
跟随器加一个反相比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加一个反相比例运放?

source follower可能引入的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随器加一个反相比例运放?

人家意思是 单位增益运放跟随,不是一个管子的foll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意思是 单位增益运放跟随,不是一个管子的follower

那就是buffer吧,主要仿真出来buffer在input=0的时候,输出级NMOS会进线性,环路增益不够,增益误差比较大;

网友B:
输出级是 NMOS follower + 电阻下拉负载  应该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buffer吧,主要仿真出来buffer在input=0的时候,输出级NMOS会进线性,环路增益不够,增益误差比较 ...

那就R2R运放做啊,如果需要宽摆幅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级是 NMOS follower + 电阻下拉负载  应该好一些。

是不是在传统classAB运放后面加一级NMOS source foll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R2R运放做啊,如果需要宽摆幅的话

RTR是输入高摆幅,要是接成buffer形式,输出会跟随输入,在0输入附近,输出级提供的增益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R是输入高摆幅,要是接成buffer形式,输出会跟随输入,在0输入附近,输出级提供的增益很小;
...

R2R输入输出,class-ab输出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级是 NMOS follower + 电阻下拉负载  应该好一些。

这个确实有改善,但是负载不能接电阻,貌似会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R输入输出,class-ab输出级呢

原本用的就是class-AB输出级,输入在1V,环路增益可以达到120dB,但是当输入为5mV时,corner情况下,环路增益仅有30d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用的就是class-AB输出级,输入在1V,环路增益可以达到120dB,但是当输入为5mV时,corner情况下,环路 ...

那可能就是输出阻抗太低了增益下降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是输出阻抗太低了增益下降orz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