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一个能够将电路图里面全选,只选器件,设置成快捷键的脚本~

楼主(2022-11-30):
我想将电路这里的全选,只选器件,只选线,只选pin,只选txt,分别设置成快捷键1 2 3 4 5    thanks
因为感觉这个功能听常用滴!~如果能设置成快捷键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自己有尝试过编辑,但是有一丢丢问题
请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丢丢问题哟,我已经将自己的问题描述再修改了下,描述更清楚啦~我想做的不是按1选择所有器件,按2 ...

看明白了,这个更简单。你只需要分别对下面几个语句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

_schUpdateSelFilterForm('default)
_schUpdateSelFilterForm('instances)
_schUpdateSelFilterForm('nets)
_schUpdateSelFilterForm('pins)
_schUpdateSelFilterForm('text)

DONE.

网友(点评):
完美答案~~~

网友A:
这....截胡菜单操作来完成这个功能啊? 不能这么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截胡菜单操作来完成这个功能啊? 不能这么写啦

应该怎么操作呐?主要是不能获取当前的windownumber

楼主:
我看到啦,不过我的想法是把只选择器件,只选pin设置成快捷键~不用手动点的

网友:
等下帮你写一个

网友A:
代码可以下载。

把这个几个函数分别设置成你的快捷键就好了,调用的形式是 :

mySelect_insts(hiGetCurrentWindow())

mySelect_nets(hiGetCurrentWindow())

mySelect_pins(hiGetCurrentWindow())

mySelect_texts(hiGetCurrentWindow())

402 Bytes, 下载次数: 1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一个可以在电路图中按1选择所有inst 按2选择所有wire 按3选择所有pin 按4选择所有text的脚本,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谢谢mod m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下载。

把这个几个函数分别设置成你的快捷键就好了,调用的形式是 :

好滴!!!太感谢啦,我赶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下载。

把这个几个函数分别设置成你的快捷键就好了,调用的形式是 :

我不太会我们公司从windows电脑copy到虚拟机里面的操作,我手动输入一下,测试好给你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下载。

把这个几个函数分别设置成你的快捷键就好了,调用的形式是 :

可能有丢丢问题哟,我已经将自己的问题描述再修改了下,描述更清楚啦~我想做的不是按1选择所有器件,按2选择所有的wire等等
是将现在选择模式设置成按1只能选择器件,按2只能选择wire等等~

因为有时候想选wire的时候容易把器件选上,又想快捷切换选择模式
这样不用鼠标专门挪到上面点击那几个键
就是能实现这几个键操作就好啦,不用全选对应的物体(obje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有丢丢问题哟,我已经将自己的问题描述再修改了下,描述更清楚啦~我想做的不是按1选择所有器件,按2 ...

是我中文不好还是你中文不好?我看了几遍没看懂。是不是要做到鼠标画一个区域,然后用1,2,3,...来决定按鼠标画的区域来选择的object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这个更简单。你只需要分别对下面几个语句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

_schUpdateSelFilterForm('def ...

好滴,谢谢,可以用滴!!!幸苦啦,有学到很多!!!昨天比较晚了就下班了,谢谢大佬解决!!我再去研究研究你上一个my_Select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中文不好还是你中文不好?我看了几遍没看懂。是不是要做到鼠标画一个区域,然后用1,2,3,...来决 ...

感谢 mod man的耐心解答,可能是我自己的中文不太好啦~~
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这个更简单。你只需要分别对下面几个语句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

_schUpdateSelFilterForm('def ...

想再问一下,这个指令里面的这个点   '   有什么含义呢,最近经常看到这个_schUpdateSelFilterForm('default)

网友A:
' 的意思是在它声明后面的元素是一个atom类型的数据类型,不是字符串,不是浮点数,不是其他等等的类型,可以简单的认为不需要SKILL解释器去evaluate它的值,只是照单全收带入到函数就可以了。比如list(1 2 3), 或者list("1" "2" "3"), 都会让SKILL解释器去衡量这个数据,给出适应的内存分配,但是'( 1 2 3) 就不同,它等同于对SKILL解释器说,不要evaluate 我,直接带入,由带入后的函数去解释。所以,在CIW命令行, 以 ' 为开头,你在后面可以写任何东西,SKILL都不会报错,但是具体怎么用这些东西,SKILL就不管了,你自己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mod man的耐心解答,可能是我自己的中文不太好啦~~
给你点赞!

呵呵,是我中文不好,因为我习惯的工作语言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的意思是在它声明后面的元素是一个atom类型的数据类型,不是字符串,不是浮点数,不是其他等等的类型, ...

好滴,解释得好清晰!!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这个更简单。你只需要分别对下面几个语句设置快捷键就可以了:

_schUpdateSelFilterForm('def ...

大神,_schUpdateSelFilterForm这种指令在哪里可以看到他的用法什么的呢,特别是加了“_”的指令在cadence help里面没检索到这种呢

网友:
加了一个下划线的意思就是这是Cadence内部用的函数,你最好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