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用skill脚本画圆

楼主(2022-11-30):
请问下用skill脚本画圆,用哪个函数? 没有dbcreatecircle啊,大家都是怎么画的

网友A:
用dbCreareArc()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bCreareArc()函数

感谢 ,弄出来了。共享出来吧
dbCreateArc(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2:2) list(1:1 2:2))
dbCreateArc(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2:2) list(0:1 1:2))
dbCreateArc(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2:2) list(0:0 1:1))
dbCreateArc(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2:2) list(1:0 2:1))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弄出来了。共享出来吧
dbCreateArc(geGetEditCellView() "M1" list(0:0 2:2) list(1:1 2:2))
dbCr ...

还可以再优化,一次画一个半圆,省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