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的沟道电阻

楼主(2022-11-30):
如图,Allen书中说小信号沟道电阻是什么意思?沟道电阻RON一般都是指的大信号电阻吧?
大信号电阻的计算方式是下面的那计算公式吧,这里的小信号沟道电阻rON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计算公式和我手写的大信号电阻RON计算公式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A:
大信号 是 V/I,小信号是 dV/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 是 V/I,小信号是 dV/dI

非饱和区的话,小信号的ron就是指rds对吗?但是rds一般只在饱和区用,非饱和区就叫小信号沟道电阻ron,我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