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优化问题

楼主(2022-12-01):
请教各位大牛们,在综合别人的设计代码时,看到里面有个很多级的if else 大概100多级,但是综合出来没有报出这条路径,时序也满足,是综合工具自动优化开了,还是别的问题呢。另外再请教各位大佬个问题,把时钟频率提高,slack也满足,也时候甚至提高一倍(200M-400M)时序也能满足,有什么方法能够看出该模块能跑多高的频率哇?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追下这些if的表达式是不是大多数本来就是互斥的。
(仅仅举个例子)像
if(XX == ...)          ...
else if(XX == ...)    ...
这种其实并不会有优先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下这些if的表达式是不是大多数本来就是互斥的。
(仅仅举个例子)像
if(XX == ...)          ...

你好,您的意思是说这样的if else如果里面条件是互斥的,哪几个互斥应该就是一级,虽然数代码是100多级,在电路上可能就2030级吗

网友A:
如果极端的所有if表达式里只判断了一个信号,如:
if(XX == 4'h0) ...
else if(XX == 4'h1) ...
else if(XX == 4'h2) ...
...
就会变成1级:
((XX == 4'h0) & ...) | ((XX == 4'h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极端的所有if表达式里只判断了一个信号,如:
if(XX == 4'h0) ...
else if(XX == 4'h1) ...

嗷嗷嗷嗷 理解勒,好的好的谢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