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输错命令回车了卡住了怎么退出来

楼主(2022-12-01):
innovus输错命令回车了,然后就出现一个空行,输啥返回啥,退不出来了,怎么中断这个命令?

网友A:
按一次ctrl+c(不要按两次及以上,不然直接就退出了),然后会弹出1,2,3三个选项让你选择,你选择中断当前命令那一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次ctrl+c(不要按两次及以上,不然直接就退出了),然后会弹出1,2,3三个选项让你选择,你选择中断当 ...

没有弹出来选项呀,只会提示在按一下就退出了,是哪里设置了才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