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18工艺

楼主(2022-12-01):
问下大家如下图,pnp型BJT的外圈可以加一圈n_ring通过电阻串到VDD上吗(应该是起屏蔽保护作用),这样会不会lvs的时候对识别这个BJT有影响?(版图的c端确认过了没有接到GND,电路上是通过一个电阻串到地,lvs却报错接到地了……)

网友:
看看lvs文件吧。通常bjt有识别层,你外加的环最好在识别层以外。

网友A:
这个lvs是你pnp管下面c端的电阻造成的吧,和外面加n_ring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vs是你pnp管下面c端的电阻造成的吧,和外面加n_ring没有关系的

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