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VCS数模混合仿真,数字部分波形不能实时dump,请教!!!

楼主(2022-12-01):
XA+VCS数模混合仿真时,无法实时dump数字部分波形,必须等到仿真结束,数字部分波形才可用。

数字侧,调用的fsdb函数如下:
        $fsdbDumpfile("./xx.fsdb");
        $fsdbDumpvars(0,xx);
        $fsdbDumpMDA;
        $fsdbDumpflush;
        $fsdbDumpon;

不知道有人了解这个吗?

网友A:
forever #10000 $fsdbDumpflush;
大概这个样子,#后面的数字是每次更新的时间间隔,可以自己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ver #10000 $fsdbDumpflush;
大概这个样子,#后面的数字是每次更新的时间间隔,可以自己修改。 ...

测试了,不行

网友(2023-05-21):
xa的波形中有模拟的,实时probe的话,很浪费内存和速率,所以只有新号变化的时候,才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