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版本等级过低,有没有大佬有2022的calibre?

楼主(2022-12-01):
如题,困扰好几天了,必须要2022.2.44之后的才能用,急死了!

网友:
这么新的版本,我也蹲一个

网友:
还在2018的路过

网友A: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t=calibre%2B%2B2022
这有个2022.2_38.20。。但是还是没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652&highlight=calibre%2B%2B2022
这有个2022.2_38 ...

这个我也看到了,主要是工厂给的pdk太新了,得用更高版本的!呜呜呜

网友B:
为啥要用这么新的版本?
当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这么新的版本?
当小白鼠?

工厂给的pdk,跑calibre的时候会有一个note

网友:
对的,GF的

网友C:
DRC中有个include文件夹,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lpx_config.drc.Cal的文件,把里面的calibre version改一下就行,改成你现在用的calibre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RC中有个include文件夹,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lpx_config.drc.Cal的文件,把里面的calibre version改 ...

好的!谢谢!等我回去试一试,lvs也是同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等我回去试一试,lvs也是同理是吗

同理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