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ipaty path 怎么打散

楼主(2022-12-01):
就这种 先把它打散掉 有没有什么办法,版图底层到处都是,现在需要TOP层全部打平的版图

网友:
mulipart path做出gds 就散了

网友(2023-07-25):
用把PATH线变成矩形那个打散

网友(2024-01-25):
把想打撒的环保存成一个cell(随便命名),然后再把这个cell打散,里面的就都是打散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