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使用ruler时,把中点也显示出来

楼主(2022-12-01):
如题,找了一下F3里面的选项,貌似没有显示中点的,难道要改.cdsenv里面的东西吗?

网友:
F3->Snape Target->Edges and Points 是这个吧

网友A:
他是想把中间点显示出来。。。。这个选项是跳到中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想把中间点显示出来。。。。这个选项是跳到中间点

在cdssenv文件里,加graphic displayRulerMiddPoint boolean t就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cdssenv文件里,加graphic displayRulerMiddPoint boolean t就能实现

试了一下,好像没有效果,请问加完这句话用ruler以后显示是怎么样的

网友(2025-10-30):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好像没有效果,请问加完这句话用ruler以后显示是怎么样的

要在cdsenv文件的最前面加才有效,另外Middle要拼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