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设计问题

楼主(2022-12-01):
    spi作为主机产生sclk,时钟信号从dout到pad会有延迟d1,有output delay d2,(有外部线延迟 d3),有从机输入延迟d4,从机基于这个时钟发出数据,数据经过输出路径延迟d5,pad延迟d6,(外部数据线延迟d7),主机输入延迟d8,pad延迟d9,输入路径延迟d10。
    此时主机还是采用内部时钟去采集从机回传的数据,则整个回环的延迟为d1+d2+....d10,为了正确采集信号,此延迟应不超过半个sclk周期。
    如果sclk为50M,即需要回环的延迟为d1+d2+....d10<10ns,光pad延迟也不止了吧,这个速度怎么实现的?主机时钟有什么特殊处理吗

网友A:
主机的数据采样点要有选项可以后延不同时间点

网友B:
你用的pad延迟>10ns了吗,很老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pad延迟>10ns了吗,很老的工艺吗

这个回环不止一个pad延迟。华宏的pad输出延迟值也10几个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的数据采样点要有选项可以后延不同时间点

这个设置值岂不是和pad类型、通信速率强相关了,应用层不好量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值岂不是和pad类型、通信速率强相关了,应用层不好量化吧

好不好弄,都得去弄吧,不算复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值岂不是和pad类型、通信速率强相关了,应用层不好量化吧

是不太好量化,但如果想使用高频的spi,这个调节是必须的,一般都要在实际电路板测试上,针对不同的频率给出不同的配置。例如sdio接口,高频时协议有描述如何调整采样点,通过发送某此pattern的数据,再根据采样结果,就可以判断采样点的选择是否合适。
master采样时钟的选择上,常见的作法包括1)使用输出时钟io的输入信号作为采样时钟,路径上可以抵消1个io的输出与输入延时;2)使用tx的对应的时钟沿去采样,路径上可以抵消半个spi时钟周期,但要注意hold timing;3)使用内部的高频时钟(用于产生master时钟的源头时钟),采样点要支持整数拍的延时;4)增加delay chain,数字实现或者模拟实现,一般可针对1)和3)使用,可以实现采样点时序的精细调节(若干n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太好量化,但如果想使用高频的spi,这个调节是必须的,一般都要在实际电路板测试上,针对不同的频率 ...

看来还是方法(1)通用简单些。

网友D:
通用简单些,整个25M速度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2023-06-14):
引用 网友D:
通用简单些,整个25M速度应该也差不多

25M的可以

网友:
回采的时钟可以单独做一个时钟,相位和发送时钟可配。简单点可以取个反如果能满足也行,一个采样一个发送

网友E:
spi约束的时候就得考虑回传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约束的时候就得考虑回传时钟的

是得考虑,只是高速时候这个不是光靠约束就能达到的,需要设计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