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误差放大器、折叠cascode

楼主(2022-12-01):
想请教一下这部分管子什么作用呢,那部分栅极应该是接地,我看实际芯片里面也有用到这种结构

网友A:
我猜是 极点跟随,或者 加速动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极点跟随,或者 加速动态响应。

好的感谢,我想一下

网友B:
没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吗?

不好意思,现在可以了

网友C:
能有完整的分享一下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完整的分享一下吗,学习一下

这个论文里面一点儿也没讲,只有图